一台方正老式台式机通电不亮机,RESET 灯一直亮

楼主(2017-08-24):
    一台老式还是AM2的板子方正牌子,单位里的说不好淘汰,程序复杂,能修好最好,看在MONEY的份上拆开发现排针这一边又是发霉了,先洗洗 再说,洗完后再上电测试卡还  是一样,量了下RESET排针,阻值300,大家应该明白了吧,拆了跟其连接的一滤波电容,再量,OK, 上电,跑码一直到26,没接显示器,接上OK.故障就不上图了,下次有碰到这样的问题可以作为参考。

网友:
Money多少啊,先恭喜一下楼主吧。

网友:
经验学习了  感谢 分享!!!!!!

网友A:
意思是复位排针漏电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复位排针漏电了?

是的,本来不开打算弄的,看到了腐烂了,原本洗洗就好了,不是短路,就是漏电,上电能上那应该就是漏电,所以直接去电跟RESET针连接的电容,真的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本来不开打算弄的,看到了腐烂了,原本洗洗就好了,不是短路,就是漏电,上电能上那应该就是漏电, ...

反正修好就是件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