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V-NP106D5-6G显卡维修

楼主(2017-08-24):
    一客户于傍晚拿了一张 一技嘉GV-NP106D5-6G显卡送修,描述故障为:通电后有火花出现,不能显示。
    接过手目测了一下,显卡很新,于是问了客户是否有保修,客户说:显卡是网购的,返修麻烦和时间比较长,放弃返修。
    既然冒烟,那就证明有东西烧掉;万用表上手打了一下上家补焊电容的阻值,发现有短路(心里暗暗窃喜)。
    和客户说:冒烟是因为有东西短路,但至于哪里短路具体要留下来检测才知道。客户同意留下显卡待检测报价,麻利地开单打发客户回去。
    忙完手上着急的活,抄起显卡准备大干一场。既然上家的加焊过的电容有短路,那么就先从加焊过的电容下手分析找问题;目测了一下加焊过的电容没有连锡短路(只是焊的比较而已,吐槽一下)那么是什么短路呢?脑子里快速地思考着问题;客户之前说过,卡是新买的,只是掉电容补焊过;自己维修思路考虑,既然卡是新买的,估计不是MOS管短路导致电容短路,加上电容补焊过,脑子第一反应是——电容短路。
    拿起烙铁麻利将两颗电容拆了下来(个人习惯将未确定坏的零件拆拆卸时将零件一段焊接在原焊点的一端,这样不会弄错零件位置,免的的走弯路);万用表分别测量两个电容,发现真的有一个电容短路,嘴里大叫一声YES!
    既然有电容短路,那么换了电容应该就可以了。仔细看了下显卡1060-6GB,再看看显卡接口,靠!没有一个显示接口,反应第一时间就是——挖矿显卡。既然是挖矿显卡,那么价钱就可以报贵一点。
    电话和客户报了300个大洋,想不到客户很爽快答应修,要求越快越好(突然觉得自己报价低了)。
    直接把两个电容换掉,顺道将旁边的保险量了一下,不要问为什么,老司机都知道为什么;果然有颗0欧姆的电阻坏掉,阻值去到了5.57M欧姆,找来电阻一并换掉。
    上板通电开机,没有发现冒烟出火花什么的,测量GPU电压和显存供电正常一切,由于显卡没有显示接口,不能试显示(相信很多人会问,显卡没有连接显示的接口,显卡怎样用?呵呵呵,可百度一下)。个人经验感觉显卡已经正常,可以交货了;贴了OK标签待通知客户取货(不要问我经验是什么,做维修几年或以上你就知道)
    维修五分钟,发帖两小时,觉得写得好多的,麻烦加个下载分(五行缺分中)最后就是上图片咯,让大家深入浅出地明白维修思路,经验!

网友:
图文并茂,很详细的维修经验。 不过显卡没有连接显示的接口,显卡怎样用,百度了一下没找到。

网友:
这种矿卡还真是头一次见,长知识了

网友:
用集显的版 测试独显,
如果开机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 ,
而且板载集显不显示,一般可以判断为好了。
应该是这样的吧。

网友:
这种显卡是第一次遇到了,,是不是组交火之类用的

网友:
交火显卡吧,应该是为了节省材料。

网友:
运气不错。我这里一块980TI的卡运气就差太多了。修好了发现流处理器剩下12个。测试得分低的都不如730的显卡。客户也是从某宝购买的。

网友:
台式机的显卡修的比较少 学习了  留着以后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