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A55M-DS2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7-08-24):
主板;GA-H55M-DS2 REV1.0故障;不触发
维修过程;从机箱拆下主板放到工作台上,插电点开关发现不触发,打开图纸查待机条件和触发条件。测COMS跳帽针有3.1V电压说明RTCREST#基本正常,再测晶振有压差,说明晶振起振了。测3VSB,5VSB,RSMRST#也正常,点开关发现开关电压也有高低高跳变,测IO的103脚也有高低高跳变(IO发给南桥请求上电)再测102脚也有持续高电平输出(南桥给IO)最后测PSON#107脚电压有1.53(压没有完全被拉低肯定不触发了)查图纸发现他去了这些地方 拆了Q71和Q17结果还是一样,换了个io也是一样,那就只能是这个上拉电阻坏了,导致这个绿线没被拉低。拆下来测量果然无穷大,换了一个22K的电阻上去亮机跑马了!到此维修结束!BIOS跟图纸论坛上有,我就不上传了!
算是经验贴吧!我也是最近下图纸都没分了,请各位大神帮忙加加分!

网友A:
这个应该不是没有被拉低,而是一直就是1V左右,没有到过5V,严谨说法是,没有被完全置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不是没有被拉低,而是一直就是1V左右,没有到过5V,严谨说法是,没有被完全置高

不是,待机情况下是5V的,到触发开关后电压有1.5机V说明就是没被完全拉低,所以才会不触发的。

网友:
我修过断线的不触发,这个问题还是好排查的,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问题比较简单,但是检查起来就比较麻烦了。

网友:
不触发都是从IO和南桥方向去找,一般满足几个条件就能开机的

网友B:
修的不错,思路挺清晰,加分鼓励。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修的不错,思路挺清晰,加分鼓励。

谢谢,我的水平也只能发发这种贴,还要多向你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我的水平也只能发发这种贴,还要多向你学习学习

太过谦虚,共同学习进步。

网友:
简单的不先换  先换了IO 最后才换电阻  时间长

网友:
这个位置的故障点还真是相当的隐蔽

网友:
电阻都无穷大了怎么还能有5V

网友:
明明是上啦 偏偏导致不能被拉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