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IBM E40 有时开机 有时不开机

楼主(2017-08-24):
最近接到一台IBM E40 电脑  是INTEL  独立显卡的 版号:GC5...机器来时 是我媳妇接待的,一个公司拿来的。说机器不加电。我媳妇用电流表试了一下 可以加电,进系统也正常。就用他原来的电源测试,就不开机。。用电流表就可以开机。。。正好我这有个电源跟客户的电源一样。我媳妇就用我的电源测试了一下。还真可以开机。。然后媳妇就让人家带着我的电源拿走了。把客户的电源留下了。其实客户电源也没坏。。收了100元钱。结果过了2天 那个公司就把机器拿回来了。说机器还是不加电。。我媳妇又测试,用可调电源开机  大部分时间可以开机。偶尔不开机。。用适配器 是大部分时间都不开机。只有偶尔才开一次。。机器不开机时 电源头位置的灯不亮。。我媳妇就跟我说 这个机器可能是电源头坏了。让我换电源头。。我就想着 这种电源头也不容易坏啊。。我测试了一下。确实是用可调电源可以开机。。用适配器就不开机。电源头的指示灯也不亮,拿万用表测量。机器不开机时  19V电压已经到主板上了。。。只是机器在可以开机时 主板是又3V 5V待机的。。 主板在不开机时  3V 5V待机没有。。我按照图纸查了一下。待机芯片 ISL6237  WIN正常   LDOEN 正常  LDO正常。。。只是3V5V_EN 没有。。通过搜索 看到这个信号通过5V线性电压上拉的。。。机器在可以开机时 这个3V5V_EN有  5V    机器在不开机时 这个5V 就没有。我就直接从5V线性电压拉到3V5V_EN了。。。机器就可以了。。。没有再出现原来的现象,现在经过测试 用电流表 和适配器  都可以很顺利的开机了。。机器也不复杂。。只是我不明白为什么用电流表 大部分时间就可以开机。。用适配器就不行。。。有技术好的。。可以说一下。。

网友:
适配器有检测线吧 其实你那公共端可定y哪里有问题

网友:
有量过PR225跟PR226有迷有问题
拆下量的

网友:
嗯  会不会是3  5v芯片不好  好像这个机器的3  5v都不是很好啊

网友:
适配器电源中间有个检测电压的吧,就像dell不用电源电池不充电

网友:
适配器电源中间有个检测电压

网友:
我想要所以电脑电路图,不知道那个老师可以给

网友:
那样子的话就有问题了       具体不好说

网友:
你发的这个Bios是好的吗?

网友:
这个机子也是老了,像你这样解决问题也行,不过要测底解决还是得找出原因,

网友:
这问题像是温控这块的问题,我遇到过很多台了,时好时不好,直接把PD33 去掉就好了

网友:
不是说有时候灯不亮吗?这样修好后灯每次都会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