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ianYi300-15isk 3v保护求解

楼主(2017-08-24):
版号BIWB6 B7 E7 E8 LA D101P REV 1.0 3v后级保护了
跑线路到EC28脚拆掉10K电阻可以开机.但是没图纸
不知这28脚是什么线路!求大神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没图纸的话比较难搞     10k的话也不应该直接短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图纸的话比较难搞     10k的话也不应该直接短路啊

没拆上电没待机,按开关没反应,拆掉可以正常触发亮机!

网友B:
直接烧鸡呀     短路的没图纸只能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烧鸡呀     短路的没图纸只能烧了

烧了,但是没地方发烫,而且拆掉后开机一切正常!

网友C:
没图的机械,能修好收到钱,就得了,不要尖牛角了

网友:
找下这ec的PDF图 哪款机器有图纸 用了这ec 的 看下图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没图纸不好修啊,能亮机能用,将就着先用用吧

网友:
think的机器都是带程序的啊    ec的脚位也会变的啊

网友D:
10K因该是上拉电阻,你测试一下看是不是有些功能不能用了

网友:
你是怎么排查到这个电阻的,这个机器没图纸的

网友E:
这个机器是新机器吗  目前还没见过这个机器

网友:
这种机器没有原理图就比较难搞啦

网友:
没图纸很难讲啊

网友:
找一块好的主板 对照的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图的机械,能修好收到钱,就得了,不要尖牛角了

也是,能用就用着先,坏了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D:
10K因该是上拉电阻,你测试一下看是不是有些功能不能用了

用着没发现有什么不能用的,开机冲电一切正常!

网友:
没图纸,不好说是用来做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机器是新机器吗  目前还没见过这个机器

对啊,去年的机子,客户嫌保修麻烦,放在这里修,论坛没图纸,有两个BIOS

网友:
这么新的,不知道芯片的定义,只能是在不影响情况的下面正常使用吧

网友:
要是我的话,没有问题的话就直接这么用被,呵呵……

网友:
马云家里应该有卖BIOS的吧

网友:
既然拆掉可以开机正常使用就不要去纠结,他是干嘛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