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2m刷bios经历

楼主(2017-08-25):
接修一台华硕x552m,板号为x550md  2.0 现象是偶尔可以正常点亮进系统使用一段时间,有可能要不定时死机或掉电,出问题时候触发电流不定在什么阶段掉电,偶尔logo掉电或bios界面掉电,偶尔电流0.02卡起,不多说,升级bios,在能开机进系统时候,把华硕bios升级程序装好,明明主板板号为X550MD升级软件老是显示机型为X550MJ,下了几个x550MJ的程序可以点刷新但是都不成功,下X550MD的程序又提示版本不符,只好拆机看到bios芯片25Q64fw,希尔特500p提示器件ID不匹配,网上一查,低电压1.8v芯片,开机测量工作电压确实1.8v,也看到有网友说可以3.3v直接刷,但是提示器件不匹配,根据以往经验,如图在转接座并上两个瓷片电容,刷写成功,这个版本的bios比原机bios亮机慢,要在0.35左右卡几秒后点亮,原机的能点亮时点亮很快。进系统升级软件机型变成X550MD正常了。
经过测试此bios还是有问题,有几率重启点不亮。不知道怎么的,下面一部分不那个编辑,错乱,请大家不要下载这个bios。测试亮机可以,但是还有问题,亮机慢,和重启有几率不亮。

网友:
本来有多张图片,传不上来就这样了。

网友A:
老弟买个RT809F 吧 你那编程器早点扔了吧 省的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弟买个RT809F 吧 你那编程器早点扔了吧 省的麻烦

可以考虑买个809,扔了还是又有点舍不得

网友:
现在的机子,bios问题真的,有的很不好处理。

网友:
你这机应该不是BIOS问题吧,最后解决了没有。

网友:
tl866都可以直接刷,不检验都可以了,不需要转接座,我都成功刷过,bios低电压的有25q64fw就是1.8v的,

网友:
同意上面的说法、。。。。。。。

网友:
老弟买个RT809F 吧 你那编程器早点扔了吧

网友:
刷的不是原厂BIOS吗

网友:
现在的编程器不够,也好用,哈哈哈。。。。。。。。。。。。。

网友:
我也有个这机器,不知道你修好没有

网友:
希尔特 500P   这编程器以前贵勒。好东西是好东西就是公司没有后续更新芯片了,有点跟不上时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