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0-2915 不显示求助

楼主(2017-08-25):
可以正常开机就是不显示
外接显示器也不显示
接雷电显示器可以听到声音无画面
不是暗屏
显卡芯片216-0810005 换过了一样不显示
大师们请指点下吧

网友:
hm65 也换过了 想在换下 等大师指点后再说

网友A:
屏的总线波形有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的总线波形有没???????

我没有示波器也不会用 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网友:
看看有没有过内存吧

网友:
可以进入系统就是无画面

网友B:
看下是不是现存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下是不是现存问题··················

显存也换过了

网友C:
可以查一下显卡的工作条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以查一下显卡的工作条件

都有哪些那能详细的指点下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都有哪些那能详细的指点下吗

比如说是显卡的供电,时钟,各条数据的对地阻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比如说是显卡的供电,时钟,各条数据的对地阻值了

哦 好的我看看后再回复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