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820 G1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7-08-25):
今天接了一台HP820 G1的机器,不定时到达.有时一个小时,有时半个小时.测试了不是散热问题,BIOS刷了几个还是掉电.不知道是什么问题,那位好心人帮帮忙.
不定时掉电

网友:
查看各芯片温度稳定情况以及各供电单元电压是否稳定

网友:
温控查下,我没修到这个机器,你自己摸索下,都加加电容看看,会不会电压不稳

网友:
波波测测CPU供电怎么样,有没有NEC电容

网友:
进PE测试一下 应该说是主板哪个PG不良引起的

网友:
温控测试是好的,主板也没腐蚀进水。

网友(2018-02-08):
估计还是BIOS的问题吧?后面的机器问题比较多

网友(2018-09-26):
最后修好了吗 我现在遇到一样的问题

网友(2020-10-17):
你是不是刷过BIOS 估计还是BIOS 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