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暄主板H61无CPU供电维修 生意一天比一天淡 同行的主板也要接

楼主(2017-08-25):
同行拿来一铭暄主板.版号是ms-h61xl  .看到这种主板都没有心思修  笔记本修多了习惯看图纸了 华硕 技嘉主板还好  杂牌的主板都没有图纸  所以比较讨厌这种主板   主要还是要看经验来修了  习惯性的量了一下发现没有CPU电压  迅维网上搜了一下PDF 主控是RT8859M   看图是38角EN   有1.0V.看来是主控坏了  手头上有一七彩虹的H61坏板 拆过来焊上去通电亮机  没有技术含量  没分了没办法啊  要坚持发帖才行  希望多加分啊

网友:
这主板不出CPU供电,主控是RT8859M通病是49 50脚电阻问题,直接换芯片要多测试稳定才行

网友:
现在生意都不好啊,能修的,尽量修了。都

网友A:
希望楼主不要反修就好!芯片加焊下也是能亮的!

网友:
多测试下,应该稳定吧。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希望楼主不要反修就好!芯片加焊下也是能亮的!

风枪吹吹也能亮。就是不知道稳不稳定。。。哈哈。要我定芯片修,我直接就放弃了

网友B:
这种机的通病就是200K电阻变质,你换IC的时候加热了它,可能暂时可以使用,但时间一长可能还会出问题。

网友:
确定有en就换芯片,不检查一下后级有没有问题的啊--

网友:
应该是49和50脚电阻假焊,实际焊芯片的时候加焊已经好了

网友:
我觉得不是芯片问题,估计很快就会返修的了,我修这么久只遇到过一次芯片坏的!

网友:
你这个可能不稳定,因为这个芯片的通病是频率设定脚的电阻变质,你换芯片加焊到这个电阻了也会好一段时间,如果是电阻的问题一般一周左右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希望楼主不要反修就好!芯片加焊下也是能亮的!

这倒是,有些加焊下能用的,一般都用不住,该换的还是要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机的通病就是200K电阻变质,你换IC的时候加热了它,可能暂时可以使用,但时间一长可能还会出问题。

这位仁兄是个老手,知道RT8859M系列的通病。

网友:
生意真是越来越不好做啊。看到修的还有利润的还想修。没利润的都不想修了。

网友:
有EN就换芯片,厉害了

网友:
台板能修好还是得修阿,不修没饭吃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位仁兄是个老手,知道RT8859M系列的通病。

就是有料板才换的哪么轻松啊不然都放弃了

网友:
V星的G31 G41 小板坏CPU芯片的比较多,通病

网友:
像这种板子  要么在上面加个风扇最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有料板才换的哪么轻松啊不然都放弃了

是的,没料板,这样的板子修的不划算,根本收不上价格。

网友:
现在修主板,也收不了多少了,能修就修,不能修就叫他换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