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电源短接绿线无输出。SG6105。339

楼主(2017-08-25):
短接5VSB跳变。 短接绿线5SB短路了,求解
长城
电源

网友:
这个应该是功率达不到了,你说短路看过二极管没

网友:
查过无短路啊,就是开机瞬间5VS B消失,然后慢慢又有了

网友:
开机的时候有滋的一声

网友:
滤波电解检查了没有?像是帯载能力不足引起的。

网友:
电容查过没有3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

网友:
要想WIFI稳定信号好,还是单独买好点的路由器吧!

网友:
换个,这问题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