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修改ME并合成BIOS!高手帮帮忙请教 BIOS中 ME的起始和结尾位置是哪?怎么看?。。。

楼主(2017-08-25):
高手帮帮忙请教 BIOS中 ME的起始和结尾位置是哪?怎么看?。。。本想自己修改ME 合成BIOS 却找不准ME的开始和结尾的。 我用UEFITool来查看的 有懂的帮助一下,会了我再把全过程再发出来!谢谢
这是不能触发的原BIOS 25Q64FV程序 ASUS Q501LA
这个下载论坛上的好机子上的BIOS  ASUS Q501LA

网友:
有一个软件,叫做Flash image tool可以合成BIOS

网友:
你好啊 yesli 你得说清楚啊 很多人都 是不懂的啊。 这个我的图片上能帮看下吗?你说的那个软件 Flash image tool我用不来,因为 我这个ASUS Q501LA 是板载集成CPU的SR170 4代的是没有有南桥的
Flash image tool上面操好像要先要选什么芯片组才能打开BISO的啊,,,
我只会用WinHex来覆盖ME ,但是现在不能确定ME的头和尾。。卡在这了。求助于大家

网友:
求大神指导下,每次需要合成BIOS都得从淘宝上购买

网友A:
http://edu.chinafix.com/course/182
BIOS分离合成--修改BIOS中的ME Region方法

网友:
4M, 和8M ,16M的BIOS 都是从244650开头吗? 查找16进制字符串是吗? 怎么看饼哥 的贴子 是ASUS A42J的BIOS查找Ctrl  Alt   X搜索16进制字符串202080  就可以跳到Me region的开始位置???、
到底是 什么回事  两种 方法?、

网友B:
还有就是比如说去下人家论坛上传的备份好的新款机子的BIOS  和自己一样的板号 显卡的板子刷上去,是只是亮的慢 还是会不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http://edu.chinafix.com/course/182
BIOS分离合成--修改BIOS中的ME Region方法

饼哥,这个方法对不是很熟悉软件的维修员来说操作起来有难度吗

网友:
起的地址是:

网友:
244650到最后复制粘贴到新BIOS里边

网友:
引用 网友C:
饼哥,这个方法对不是很熟悉软件的维修员来说操作起来有难度吗

本来就是讲个新手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99684-1-1.html

好有,谢谢,有空下一个学习学习

网友:
搞个教程,按部就班的做

网友:
引用 网友C:
饼哥,这个方法对不是很熟悉软件的维修员来说操作起来有难度吗

2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你不用问价,你也不用讲价,你也不怕被宰。学了就赚到。

网友:
这个我也不会

网友:
UEFITOO,提取me,看看大小。百度方法一堆

网友:
唉, 这个对我来说也是盲点,看来要好好学习才得

网友:
这个我也不会,看上去有难度!!!!!

网友:
本人菜鸟一名,合成bios什么不会,但是刷bios的时候遇到一个问题,有一些机器必须用原主板上面的芯片,用全新同型号的芯片也行,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右键 提取 自己看哦 别的就不用说了吧

网友:
这个实地有详细讲过,船长网校也有视频2块钱 哈哈

网友:
修改BIOS 我也不会啊,,都是淘宝买,或下载论坛的,,学习了。

网友:
感谢楼主啊,正好需要 现在就是需要这些解决开机慢的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就是比如说去下人家论坛上传的备份好的新款机子的BIOS  和自己一样的板号 显卡的板子刷上去,是只是亮 ...

目前遇到过 好多不亮 也有亮机量的慢的   所以都需要合成或者原厂的BIOS

网友:
没那么难多看几遍就会了  我都懒得搞了 直接找人

网友:
思路很清晰,分析的也不错,楼主理论很好,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这个直接买就可以了

网友:
迅维不是有个李工分离合成很厉害的建议你买教程。一般都是202080开头的。me哪里模块也会告诉你开头的。改me知道开头然后写入就可以了。

网友:
有空下一个学习学习。。。。。。。。。。

网友:
楼主整明白了吗,我也想用这个,不明白怎么操作

网友:
Flash image tool我用这个软件打开BIOS报错,芯片组选的也没问题,是哪出问题了

网友:
没学过。确实有一定的难度。

网友:
WINHEX    饼哥有个贴讲的很详细了

网友:
对比原厂的开头,亮哥高一样就可以了

网友:
我也想了解下 ME固件版本的问题

网友(2018-10-11):
先把原本me模块分离出来    替换到要写入的bios里

网友:
第一张图片下面不是写了me吗,他的开头有写在哪里,结尾不用管你只需要知道me是多少兆 的,替换进去就OK了

网友:
还没搞过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