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570 NM-A831 rev1.0

楼主(2017-08-25):
亲测亮机快 ce570 NM-A831 rev1.0

ce570 NM-A831 rev1.0.zip

网友(点评):
能亮,开机一会就断电

网友A:
不知道换台机器还快不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换台机器还快不快。。。。。。。。。。。。。

淘宝买地修改 me 的........ ...............

网友(2018-06-12):
谢谢啊!今天一台进水的机器修亮了装上有掉电!!!!!!!

网友(2018-07-22):
这个BIOS 不行..... 刷了不亮。。。。’

网友(2018-08-30):
你这BIOS程序是8193K................

网友(2019-02-25):
                     能亮 就是开机一下就断电了

网友(2019-11-30):
和上面问题一样  亮了一会就断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