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显示有不明显竖条

楼主(2017-08-25):
看图,显示不明显的竖条,感觉像重影。
不是屏问题,黑白触摸拆了也这样,换过显示供电芯片无用,显示座打值正常。
装上黑白触摸显示一样,正负5.7v正常但是无触摸。

网友:
遇到过黑触摸坏了会这样、、、、、

网友:
显示座打值正常!会不会是变形装上接触不良!

网友:
   有重影。 重点查电压。  却电压才会这样

网友:
那就修无触摸,飞线啊。触摸修好了。这个屏幕亮上一段时间就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