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DELL机器+VCC_DGFX_CORE供电问题

楼主(2017-08-25):
板号DA0R08MB6E2 REV:E2开机触发不亮,各供电有电压,PL14、PL15很快发烫

PQ47、PQ48 G极波形

电感PC181、PC182正极波形如下

手头没有这个芯片NCP3218MNR2G和FDMS3660S可以试,请教下这现象除了芯片和这两个管子,还要检查哪部分?谢谢!

网友:
看看后继怎么样   电容换掉试试

网友:
先排除一下芯片本身,还有上下管

网友:
先排除一下芯片本身,还有上下管....

网友:
若是核心电压出来了,只是集显电压没有出来 。多半还是其他部分有问题吧,这是没有走字啊。走字后,内存过了,才会出核显电压。换电压芯片和场管怕是弄错了方向啊。

网友A:
我维修过一台联想的最后发现是上管的问题换掉就好了。电感发烫你不凡把电感换掉试试。应该是哪里短路电流全部往一个地方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维修过一台联想的最后发现是上管的问题换掉就好了。电感发烫你不凡把电感换掉试试。应该是哪里短路电流全 ...

你的也是波形不对吗?这个明显波形不对,想了解下除了芯片和场管还要查哪里

网友:
我的是直接烧了,不知道换了如何

网友:
芯片、开关管、电容都换了不行,把电感换掉OK了,这板桥供电也是这样,前面四样全换也不行,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