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55V板号《K55VD. 3.0》

楼主(2017-08-25):
       客人拿过来的时候是测试待机0.03触发后是0.04。在论坛上下了几个BIOS跑0.4左右,一般都是直接亮了,怎么还有问题,换了个3代的U也是一样,没有CPU 供电,订一个CPU供电换上去故障依旧,有人遇到过吗?

网友:
0。4的电池感觉偏低的,看看二级转换供电有没全出来了

网友:
电压没出来完吧  才0.4
  查查其它条件吧

网友:
估计 bios 问题

网友:
对图纸,慢慢查下供电条件吧。最怕就是不知道什么问题就换东西的。

网友:
刷了几个BIOS了。,还是不行,BIOS也换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