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4 刷机报错4014,拆了硬盘刷机能亮白苹果,但是卡在白苹果这里

楼主(2017-08-25):
拆了硬盘刷机能亮白苹果,但是卡在白苹果这里,不走了。装硬盘刷机就报错4014,有谁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A:
首先先看看电池有电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先先看看电池有电没有。。。。。。。

现在报错9   应该是硬盘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报错9   应该是硬盘问题了

查一下硬盘的工作条件,对地阻值,供电等

网友:
打一下硬盘底脚。

网友:
硬盘  底层   焊盘 地脚  检查下

网友:
这种就是硬盘问题  不装硬盘刷机都会亮的

网友:
把硬盘拆了看下 底座值正常吗     我猜是主板问题

网友:
没有硬盘肯定刷不了,是不是CPU虚焊了

网友:
我也碰到一样的问题了。MINI1上硬盘不亮机报错4014 不上硬盘到进度条报9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报错9   应该是硬盘问题了

这只能说硬盘这个方向,硬盘供电异常也是这样的啊,所以你得测量才能定结果。

网友:
硬盘本身 或者硬盘到CPU的线路问题  能亮屏说明CPU和显存这部分是OK的  但也不是百分百哦  重点还是硬盘这块

网友:
我的6S无限重启,每次启动不成功然后重启。后来刷了几次机,而且恢复,中途报错,都失败,刷机报错4014或者9。现在卡在dfu模式,不知到底什么原因。

网友:
硬盘的问题可能大一些,你再多测试一下

网友(2017-10-09):
硬盘底层,或者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