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戴尔14R-3421 LCD1屏线排插的图纸

楼主(2017-08-25):
机子进水后,LCD屏线和排线烧坏,机子开机暗屏,能看到DELL  LOGO,现在换了排插 和屏线,开机和正常屏幕一样就是没有图像,现在不知道是缺电压还是断线,求购图纸一份

网友:
倒着查,从屏幕确定是缺供电还是调节信号或其它

网友A:
揭开屏后面的贴纸 在屏上量就可以了 两个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揭开屏后面的贴纸 在屏上量就可以了 两个保险

昨天修好了,有两个脚虚焊,结果今天早上开机直接暗屏

网友:
同求,谁有发布上面谢谢.............

网友:
拆屏,量屏那边也可以的,暗屏应该是少19V,或者是BL PWM

网友:
直接量屏幕接口那边看看,40针的量35,36脚看看3.3v正常吗,再38 39 40脚主供电肯定知道量

网友:
检查下排插焊接有没有虚焊,再看下屏的供电和高压供电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