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0铁壳下面的触电烧糊了 怎么修

楼主(2017-08-25):
B470铁壳下面的触电烧糊了 怎么修  求大神帮忙,最好有图,感激不尽

网友A:
飞线吧。换普通场效应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线吧。换普通场效应即可。

好啊 问一下  这种怎么飞线?

网友:
只能飞线,改电路了

网友:
也可以用笔刀把线刮出来

网友:
   前段时间改的 ,现在也没返修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B:
你们都说改成功了,我倒是没改成功一个,改后能亮,但是烫手。我都是绿油补上焊点,继续焊上王八壳子

网友:
g极,s极,d极的线接在代用的mos管上就行了

网友C:
可以用普通的8脚mos管改的

网友:
把油漆刮一下直接飞线吧,不是太难吧

网友:
你们普通的mos管能用多久 我感觉好像用不久的样子 以前有改过 没几天就回来了

网友:
焊工不不错!!!!!!!!!!!!!11

网友:
用普通场馆改一改就行  了   我都是改

网友:
可以补线,也可以用普通的场管该

网友:
这个用刀刮刮不行吗???????????????

网友:
这就是要用到医生常用的搭桥手术疗法,一个桥七八万这样,要高收费

网友:
这样肯定要飞线了  而且八角的芯片也要换换掉

网友:
刮开用普通MOS管改一个也可以啊。。。。

网友:
只要改的稳  不会返修的
线不要飞太多了

网友:
把那些黑点拿刀子刮下。。放点锡膏,,拿烙铁焊下,就会出现接触点的

网友:
这种情况修多了,在旁边加个mos飞个线就okl .

网友:
一般都是飞线改普通MOS,也没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们都说改成功了,我倒是没改成功一个,改后能亮,但是烫手。我都是绿油补上焊点,继续焊上王八壳子

楼主没有吧,我改了好几次也没返修过呢。改的话要上下管一起改喔!只改一个是会发烫的!

网友:
我以前没改过,后来看到别人改的也用了一年多,我也改了几台,都还没返修

网友:
旁边有一个空位置。或换一个COM管上去就OK了

网友:
十楼改得漂亮,照做就可以啦!!!1

网友:
飞仙   多大点事呀  要是不放心就在别的位置上改

网友:
飞线吧。换普通场效应即可..........

网友:
飞线吧。换普通场效应即可................

网友:
刮开、飞线、粘零件处理都可以,自由发挥啊!!!!!!!!!!!!

网友:
刮开看下能加锡吗?看你图片应该可以加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普通的8脚mos管改的

我也是这样改的,一般烧了上管只改上管,下管不用改

网友:
飞线吧 ,看样子 烧的也不厉害。刮刮飞线。

网友:
刮开触点飞线

网友:
方法一:挖板,把点挖出来,第二: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普通的8脚mos管改的

你这样改 不稳定,好容易烧CPU,到时就搞大了

网友:
    板子上不是有一个没有上的地方吗,可以把上管上在哪里飞线过来  也可以直接改在原来的地方

网友:
改了以后散热怕有问题,有点怕怕的!

网友:
飞线吧。换普通场效应即可

网友:
飞线吧,没别个招,试试。。。。。。。。。。。。。。。。

网友:
使劲刮开,补焊就好了啊

网友:
就近+B 粗铜箔刮漆另外两极飞线,只换上管就行,下关一般不会坏,要是CPU供电最好两个一起换,要是集显上管就换一个就行

网友:
飞线过去,这个简单,飞根线,这个是控制脚。电流不大

网友:
要是我,就把烧糊的地方刮干净,飞跟线在底下

网友:
换普通MOS管,飞线----------------

网友:
这个一般都是直接飞线的好么

网友:
跟着线路飞线就行了啊

网友:
用普通的八脚的MOS管就可以改,而且改出来的还不会返修,那个小小的八脚的芯片也得换掉,

网友:
把烧的地方一点一点刮一下 从新处理一下看看行不行

网友:
改的温度高,还是飞线的好

网友:
飞线解决。或者是改mos管...............

网友:
直接用普通MOS 管改,修过好多机子了。

网友:
用双mos管改,你可以去苹果料板上取那个mos管就可以

网友:
上管多改一个应该可以减少发热。。。。。。。。。。

网友:
感觉挺难的,就怕用不了多久返修

网友:
额,最好是用铁壳,上次我改过没成功,你这种就改吧,飞线,用粗点的

网友:
费一根线出来 飞到芯片脚上就完事了

网友:
用普通的MOS管可以代换。要飞线。我这样飞过可以的

网友:
如果底盘黑掉的刮掉没有焊点就只能看主板线路挂掉漆飞线吧

网友:
用美工刀给它刮毒疗伤,应该可以刮出好骨头的。。。。

网友:
我都从料板上找一个合适的,把整个板子剪下来飞线上去还没返修的

网友:
来自: 河南郑州
直接换一个全新的上去不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普通的8脚mos管改的
这MOS管是什么型号的,这么小,上次改太大了放不下,最好还是找CPU或者显卡的MOS管,耐压值高些!

网友:
直接找个空地 把铁壳反过来飞线结束

网友:
MOS管 可以改 看图纸一样的

网友:
用普通的MOS管改就行,只要分清GDS极就行了

网友:
没啥好办法 , 改管把 。

网友:
只能飞线,改电路了 没有别的办法

网友:
大神 还是 很多 的 加油

网友:
飞线吧。换普通场效应即可......

网友:
这种换主板吧

网友:
在芯片的驱动脚位飞线也行。。。。。。

网友:
飞线可以,最好还是用铁壳的那种,功率大

网友:
换回原来的铁壳子最好···················

网友:
直接换就是了。拖平下。上点锡。经常遇见这种事。那个什么的5911也要换。

网友:
借上面空的位置用阿,或改电路也行。测一下那小8脚是不是也坏了。集显的供电CPU也要先测一下。

网友:
得连线 该管 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