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显示器2211X 不通电维修

楼主(2017-08-25):
惠普2211X不通电 用得12V适配器供电 拆机检测板子 12V 5V供电正常 5V转3.3V 3.3V没有 量3.3V对地阻值短路 开始怀疑是主控芯片有问题  使用烧机大法芯片不发烫 仔细观察5V转3.3V块子旁边电容有问题 拆了后供电正常  哈哈收钱了

网友:
最喜欢这中故障了

网友:
哈哈,这样也太快了哦。。。。

网友:
烧机大法!!!!!!!!!!!!!!NB

网友:
烧机大法没有把电容烧出来?是楼主没有摸到吧。。。

网友:
既然电容短路,烧鸡没烧出来,饼哥会不会用螺丝刀敲你的头?同意5楼说法

网友:
烧鸡 烧不出来吗

网友:
最喜欢修短路的了。因为很好修。。。。、

网友:
拆掉电容 会不会 出问题
电容是起滤波作用的吗

网友:
故障就是不加电,原因,主控没有3.3V 供电,转换管旁边电容短路造成···············

网友:
电容怀孕我的爱 字数补丁丁丁丁丁

网友:
最喜欢修短路的了。因为很好修还能赚钱

网友:
这种问题还是很好修 的

网友:
楼主是怕闻到肉香味 忍不住撒点孜然吧

网友:
              呵呵,其实应该叫烫手大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