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音箱通电响一下亮一下慢慢灭,如何修?

楼主(2017-08-25):
2.0垃圾音箱,几十块钱的玩意,没事修修纯属爱好。
插电,打开开关,无反应。
先开开关接好音源,再插电,指示灯会亮,声音也会响,然后灯慢慢灭掉声音也慢慢消失,从亮到灭整个过程不到2秒。拔下电源接着插上无反应,但是拔下后等十几秒插上会重复上述现象。
电路是供电和音频处理分开两个板,外表无任何烧毁异味,感觉像是电源板出问题,但是二极管检测都正常,三极管和开关管换了差不多型号故障依旧,电解电容全都检测容量没问题。去掉音频板直接空载测电压,一通电是5v,然后很慢的一点点往下掉电压,
这种现象谁有经验或者帮忙分析下电路?

网友:
这种音箱一般电流都不大,找个5V电源改进去算。有啥好研究的

网友A:
这种分立元件的2管开关电源,查下开关管的基极那个高阻的启动电阻,和调整管的稳压二极管,只要没炸管,问题还是不难找到的,另外要量下2025是不坏了,电源保护了

网友B:
电源板的问题,应该容易差啊,就那几个件

网友:
音响不好修啊

网友:
这种音箱一般电流都不大,找个5V电源改进去算

网友:
有啥好研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板的问题,应该容易差啊,就那几个件

我也是纳闷了,就差换薄膜电容了

网友:
没事研究玩。。。。。。。。。。。。。

网友:
音响上次修过一个,没修好感觉这玩儿好像不好修一样,还浪费时间

网友:
把原来12v的稳压二极管换了,手头没有现成的,拆了个18v的换上了,音箱正常发声了,但是直流前后端的两个16v1000uF的电容鼓了,这样应该可以判断是稳压二极管故障吧?是必须要换12v二极管呢?还是直接加大两个电容的电压就行?

又找了个10v的稳压二极管,又出现老毛病,看样问题还不是稳压二极管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分立元件的2管开关电源,查下开关管的基极那个高阻的启动电阻,和调整管的稳压二极管,只要没炸管,问题还 ...

换了18v的稳压二极管,能正常出声音,可以排除2025故障吧?虽然把电容鼓了。
然后这种电源电路的作用原理是什么呢?那么复杂一大堆

网友:
终于修好了,测试期间爆了几个电容电阻三极管,最后估计要不就是13003开关管坏了,要不就是1m的电阻坏了,一开始换的13003估计也不好,外表完好内部还真不好说。

网友:
测下有没有短路,没有的话,主要查控制芯片  保护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