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
金士顿16G不认U盘可以恢复吗?

楼主(2017-08-25):
插电脑没有任何反应,接口位置、芯片都补焊过还是那样。请教像这种情况可以恢复数据吗?要怎么做?谢谢!

网友:
换主控芯片! !!!!!!试试!!!

网友A:
这个不好恢复吧,就算换主控也不行啊,你的分区信息应该都 在主控里呢。

网友B:
把接口5V连接的那个2R2电阻换了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接口5V连接的那个2R2电阻换了试试

5V供电过去了,2R2测过,还有其它办法吗?

网友:
估计是闪存芯片烧的多

网友:
可以直接读芯片。但要有工具。

网友:
存储芯片没有坏掉的话,专业工具可以读取,然后分析出数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好恢复吧,就算换主控也不行啊,你的分区信息应该都 在主控里呢。

主控不存放信息,都是在闪存里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主控不存放信息,都是在闪存里面

硬盘的是存在BIOS里,闪存不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的是存在BIOS里,闪存不在?

硬盘的固件也只有rom是存放在电路板上,很老的盘才把rom放主控里,新款的因为rom容量大,主控已经放不下了,

网友:
应该很难搞的,

网友:
   ,,,,,,,,可以拆芯片搞

网友D:
发过来,我可以恢复。直接用PC3000Flash读取Flash芯片重组数据。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发过来,我可以恢复。直接用PC3000Flash读取Flash芯片重组数据。

怎么收费的?以后有这样的可以联系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怎么收费的?以后有这样的可以联系

加QQ联系:904144338

网友F(2017-09-28):
主控不存放信息,都是在闪存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主控不存放信息,都是在闪存里面

是不是得看什么芯片?以前换过一个U盘主控没成功

网友:
                先换主控试试吧

网友:
换主控没用的! 概率极低,FE可以弄这个U盘,正版的淘宝价格1.4W,这种大概收费同行在500这样!我也可以弄

网友:
3.0的u 本身就很难修 主控芯片一般不会坏 看看是不是引脚问题 3.0的口 有九根引脚呢

网友(2017-12-21):
我以前也遇到很多这种U盘,换主控没用的,很多认主控不识别容量的。

网友G:
Flash Extractor可以搞得,PS22251的主控支持

网友E:
引用 网友G:
Flash Extractor可以搞得,PS22251的主控支持

Flash Extractor看着好强大,下载了一个不知道能不能用,手头一个PS2251的已经把FLASH读出来了,还在研究不知道怎么处理

网友:
。。。。。。。。。。。。。。。。。。。。。。。。。。。。。

hbgz518 -1 -1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引用 网友E:
Flash Extractor看着好强大,下载了一个不知道能不能用,手头一个PS2251的已经把FLASH读出来了,还在研究 ...

首先你得有FE硬件设备,还得会用

网友(2018-01-21):
取FLASH 不过需要设备哦!

网友:
原先试过换主控,没成功,有什么要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