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三块GA-B75M-D3V跑15重启通病

楼主(2017-08-25):
修好三块GA-B75M-D3V跑15重启通病
拆下sys_fan右下角 小三极管和管子上面的小电阻。秒杀!三块板子都是这个毛病

  感谢论坛的大神:qinzui:

网友:
这是个什么电压,给个图纸说明更好

网友:
................................

轩辕思天 -2 认证用户别随意灌水,请珍惜论坛账号!

网友:
不清楚是什么信号类的,要是能加以说明就更好了,另外你这板子的版号是2.0吧。

网友:
只知道修好了,,然而没看懂什么意思

网友:
什么鬼,完全没看懂,还想学习学习呢

网友:
估计又是啥信号的保护管    摘了直接用

网友:
是换上还是摘了??????????????????

网友:
是怎么导致的,是重新换了,还是去掉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 什么鬼,完全没看懂,还想学习学习呢

网友:
我有一块是EC坏了,换了EC后,发现12V也短路,是16V固态电容坏的,但换了后开机掉电

网友:
没看懂。那个电阻是负责啥的。。。。

网友:
确实是个通病 不过 bios坏的更多  我们这里网吧的机器 太多了

网友:
看来是通病了,楼主应该把具体位置圈出来

网友:
这板子要么BISO要么就是这个管子问题,修了好多了

网友:
最讨厌小东西坏的,,,,,,,,,,,

网友:
秒杀经验就 是好,谢谢谢分享。好东西。

网友:
板号是1.1的么? 还是2.0 的

网友:
这是通病,但是如果能给出原理来就更好了。

网友:
这个的确是通病哦,我就喜欢通病,以后碰到这种情况我就直接干就可以聊

网友:
什么供电芯片啊 图纸说明一下啊。。。。。。

网友:
不是   BIOS  坏了 吗                  1

网友:
遇到过  刷 BIOS  好的                 1

网友:
感谢楼主我等小小白学习了

网友:
干脆利落,好身手。但发到论坛,最好分析一下。告诉我们这些小白一些思路。

网友:
没看懂什么意思啊 这不是小电阻吧 是三极管吧

网友:
学习了,收藏起来。我这修的台机主板多,碰到可以试试

网友:
能分析一下就好了,,,,,,,

网友:
好东西 ,收藏了 ,以后应该用的着

网友:
检修过程详细点就更好了

网友:
没看懂  最好有维修思路  我最喜欢看维修思路了

网友:
。这板子通病狠多的,,

网友:
办法是好,但写的不够详细,这风扇边上的三极管拆掉有什么作用吗

网友:
下次也是试试,一般是刷程序好的,这类还真没有遇到,管子什么作用,讲清楚就更好了

网友:
你要能配上部分图纸和信号解释 我给你满分。。。。。。。知其所以然 哪怕遇到不一样的板子也能拓宽思路

网友:
新手路过,学习中,收藏了!!!!!

网友:
楼主最好配图纸说明清楚一点,谢谢

网友:
BIOS坏的很多 学习了 谢谢楼主

网友:
这个通病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高手!!!!!!!!!!!!!!666,求多发

网友:
正好有一块·刚拆掉·嘿嘿·在等冷却·

网友:
此方法确定可以解决··刚拆掉测试可以了·

网友:
都没有搞清楚, 是什么回事

网友:
拆掉没其它问题吗 最好是试试好在能说明好

网友:
配上电路图更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