吹硬盘和CPU 直风还是旋风??

楼主(2017-08-25):
吹苹果
手机
硬盘和CPU 直风还是旋风好??
苹果手机

网友:
说的是手机芯片吗? 最好是螺旋风吧!

网友:
还是柔和风的好点,最好是买好点的,不要吹坏了芯片更算不来了

网友A:
吹手机的,都是旋转风,吹主板,都是用直风的。
新照不轩
不尽然。 6楼回复正解。
详情

网友:
不是都要BGA 有了BGA一切搞定

网友:
大芯片旋风,,小芯片直风吧!但是都要注意风速和风挡以及枪与板的距离!!!

网友:
要想一步到位。直接861DW加2008............

网友:
快客,螺旋风............................

网友:
直风和旋风在加热上有什么区别?

网友:
没搞过手机的

网友:
我这边现在主修还是电脑,,,手机少

网友:
大神一出手,便知有没有!修的赞!

网友:
手机的,都是旋转风,吹主板,都是用直风的。

网友:
858 好用 修手机得买好风枪。。。。。。

网友:
手工很重要啊 ,吹不好就报废了

网友:
我用的快克2008,看出风口应该是旋风

网友:
直风和螺旋风都需要。

网友:
旋风好点

网友:
螺旋风比较好吧 不伤心片,,热量稳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吹手机的,都是旋转风,吹主板,都是用直风的。

不尽然。 6楼回复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尽然。 6楼回复正解。

感谢老师指导,是这样的,用直风的风枪,吹大芯片,都要手动的晃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