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xps 13-l322x 开机掉电

楼主(2017-08-25):
开机瞬间掉电 电池接口放电后能开机了  开几次几次后又开不起来了  2台都是这样  是有什么通病吗

网友:
这种 拆开看一下  有没有进水啊  什么的

网友:
你这个掉电后什么都不量 而且先刷BIOS试下呀

网友:
bios已经刷过了  还是老样子

网友:
放电就好  一般也只能查查CMOS电路 要不就是桥  , 加起来才几个零件啊   咋通的起来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