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WRSHUTDOWN瞬间保护

楼主(2017-08-25):
关于-PWRSHUTDOWN瞬间保护   什么TH_DET  BAT_VOLT  VREGIN20   VCC3SW都正常  -PWRSHUTDOWN拉高 3 5v也正常,到底还有什么问题能引起?

网友:
thdet你如何确认正常的

通电后,各路b电压出不来也会保护

网友:
thdet  0v  阻止7.8K  没问题的

网友:
谢谢饼老师指点,因为掉电过程太快电感电压除了CPU供电基本全有波形也正常。加上CPU供电ON没出所以和CPU供电无关。3 5vB转换电压太快直接用镊子短接短到3B电流了上去换转换管和G级原件问题解决。此机已修复

网友:
都是高手在讨论,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