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受潮开机不显简单维修

楼主(2017-08-25):
上午接到一台联想Y470开机电流跑到0.12A不动,给客户简单报价后开始拆机,很明显0.12很多电压都没有出来,拆开后发现有两处发霉的地方,一处VGA口一处在SD卡插口位置,先清理焊盘把,清理后开机现象一样,还是老老实测量电压把,先测量稍微有点发霉地方的电压,没想到会这么顺利上去一下就找到问题了
PQ203 3脚19V正常1脚该19V只有0.3V, 2脚3V的电现在是19V这说明pq204没有导通所以导致2脚是19V接着往前看把,PQ204的G极是高电平导通现在是0.2,从图上可以看到是G极是有VL提供的电压,测量PR220一端5V 一端0.3,把电阻去掉后发现居然有一端下的焊盘没了,看来没有发大镜还是有点麻烦啊,换电阻飞线, 在开机电流上去

网友:
好经验  值得学习。。。。。。。。。。。。。。。。。。。。。。。。。。。。。。。。。。

网友:
还好井水不严重

网友:
不错,好经验,,,维修就是要细心。。。

网友:
维修就是细心,其实很多问题都是入少少水。清理都能解决

网友:
好在进水不是很严重不然就有点头疼了。

网友:
你捡了便宜啊,我怎么没有遇到过

网友:
学习了,先看看全板电压正常不,再按时序来,

网友:
进水的就是要清洗后仔细观察进水的位置,,,,

网友A:
楼主你这是保护隔离都没有过吗?公共点???

网友:
维修 要细心

网友:
经验丰富值得学习!!!!!!!!!!!!!!!!!顶个

网友:
进水就是要细心处理,粗心一点就很难搞好

网友:
进水不严重还是可以搞的

网友:
Y470 有几个通病 一个屏接口电容坏, 一个cpu没电压 主板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这是保护隔离都没有过吗?公共点???

这不是公共点电压,这个电流一般是转换电压出问题了,3,5V转换电压需要VSBP来控制。

网友:
这个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也是一个通病,,我遇到过,,

网友:
最喜欢这种有轻微发霉的机器了,又能当进水的价格报,

网友:
不错,楼主挺细心的;;;;;;

网友:
好在进液不多,腐蚀还不算严重,运气好

网友:
楼主 的技术好厉害啊  让人羡慕啊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了。。思路很清晰。。。维修速度挺快的。。

网友:
这机器怎么这么爱进水啊我都搞了好几个进水的了

网友:
以后碰到这种问题我有思路聊,路过,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