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50 有背光无显示

楼主(2017-08-25):
Acer 4750 有背光无显示  BIOS刷过了   主板没有进水的痕迹,南桥换过显卡重置了还是不行,还有什么问题会导致这个问题?外接键盘大小写灯亮  求大神支招

网友:
屏的3.3V供电有没有测?LVDS阻值打了没有?

网友:
lvds 信号都正常吗     换屏线和屏了吗   外接什么情况

网友:
清屏吗 有遇到南桥问题 加焊就好了的

网友:
屏 屏线 接口 都测了吗

网友:
感觉像显卡问题  显卡排除了吗

网友:
外接看看正常不,屏线,屏接口,还有显存都会导致灰屏

网友:
这个机器你改集显测试一下。市AMD的吧

网友:
我修过一个 把屏幕3.3V供电的电感短接好了

网友:
这个直接换显卡  就好了  要不就是插槽   假焊南桥应该是司机  南屏的问题吧

网友:
先从屏接口开始一个一个测量,也许会发现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