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刷bios换芯片不能用

楼主(2017-08-25):
在这问问各位大神,刷bios的时候遇到一个问题,有一些机器必须用原主板上面的芯片,用全新同型号的芯片也行,是怎么回事呢?求解……

网友:
有的BIOS芯片带OTP区。如果厂家有用这个功能的就只能用原主板芯片

网友:
dai带OTP的 BIOS ,必须用这种办法刷,我遇见一台 二修的, 被做手脚,去掉很多电阻,, 修好一看BIOS 好样的,给换成 25X32 原装的图纸是 25X64的, 心想完了,, 结果不出所料 随便杂刷 BIOS 都不跑马。。。玛德。。。。。没有原装的OTP BIOS 还修个即把,一般都没有人备份成OTP 格式的。。 论坛淘宝都没有。。

网友:
这手脚做的也绝了…… 一个bios厂家还搞这莫多名堂

网友:
刚开始接触这种BIOS也不知道,换了BIOS就不触发,还以为是BIOS文件有问题,后来就知道了,是BIOS里面还有OTP分区,OTP区域的数据就是厂家出厂时用于存放自家信息地方,如果你用的RT809F,在读取数据选择芯片时先选择后面带OTP的,如果这个存储器有OTP信息就会直接显示(OTP区域大小:4096 位,512 字节,在缓冲区中的起始位置:0x400000)如果后面都是FF,说明OTP区域没有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