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JR进大水,修好后不稳定最终故障点

楼主(2017-08-25):
                        机器是K42JR,不多说了这机器毛病是非常的多,但这次有点不同,是进水了,水进得很厉害,主要是PCH附近,然后发现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用洗板水居然洗不掉,越洗越粘,后来没办法,想到上次论坛有个人用洗洁精洗板子,说洗得很干净,果断去找了块透明皂,你们还真别说,洗得那叫一个亮,然后就是烘干了,放在BGA台上调成延长模式,烘了差不多个把小时,板子也干得差不多了,把边上的元件补了补,然后插电发现,灯能亮,但是不上电,这应该是原来水进到桥里面去,桥里面烂了,然后把桥拆掉,果为其然,里面烂得很严重,处理好换了个PCH,然后可以上电了,从这里高能开始
     桥换上后,开机无显,然后把机器关掉,不要拨电源在开,机器就可以显示,只要拨掉电源在开机器第一次开不了,必须在不拨电源的情况下,关机在按开关,才能显示,第一次开机电流就是那种感觉还差一口气就可以显示了,就是不显示,打SMBUS,有波形说明机器确实是跑码了,想到桥边上原来烂得很厉害,是不是边上哪个元件坏掉了,首先就想到了排阻,然后就是各种查,最终确定是这个信号的问题

就是它。把这个排阻换掉就好了,EC_SMI#电压3.3V正常了,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信号不正常会出现这种情况,能开机的时候这个电压是3.3V。不正常的时候没电。

网友A:
呵呵   把那排阻一换就好了

网友B:
管他为什么  直接换了再说 有时候不用知道为什么的 干了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   把那排阻一换就好了

是的,换了就好了,不知道这个信号怎么会出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管他为什么  直接换了再说 有时候不用知道为什么的 干了再说

恩,干掉就好了,这个信号居然会出这种问题

网友:
机器以经修好了,就是这个信号的问题

网友C:
我都用自来水,威猛先生洗过好几次了,有进咖啡的,牛奶的,什么果汁的,还都等两三天才拿过来修的,里面都干了

网友:
一般我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换板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都用自来水,威猛先生洗过好几次了,有进咖啡的,牛奶的,什么果汁的,还都等两三天才拿过来修的,里面都 ...

洗板水感觉洗洗焊油还可以,一碰到这种不明液体就不行了,洗不干净,这次用透明皂洗得那叫一个亮,和新的一样,那焊锡都闪闪发光,难怪淘宝上买来的板子都这么亮

网友:
楼主强大,这个信号是中断信号吧,学习了…………

网友:
好经验分享给大家,加分鼓励一下!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 经验很丰富 思路也清晰 多谢分享

网友:
直接换了再说 有时候不用知道为什么的 干了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