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B85 Pro4 和H87 Pro4 不跑码求助!!!

楼主(2017-08-25):
华擎B85 Pro4 和华擎H87 Pro4  不跑码求助!!!两片主板都一个情况:
主板时钟复位都有,BIOS 刷了,桥也加焊了,现在还是不跑码!哪位大神能帮帮我,接下来该如何维修了?感谢!

网友:
仔细测量下是不是缺小供电,或者主板与跑马卡不兼容没跑马反应,插一个小喇叭试一下

网友A:
看看内存条下面的那个电感有没有电压,这个电压华擎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内存条下面的那个电感有没有电压,这个电压华擎是通病

应该不会,这个ME供电要是没有或者偏低,主板只会重复上电掉电,并不会有时钟信号甚至复位信号出来。

网友B:
看看有没有没出来的电压。。。。。。。。。。。。。。。。。。。。。。。

网友C:
想想办法测量下CPU复位信号是否正常吧,然后测量下CPU到PCH的DMI总线和FDI总线对地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估计只能换桥了什么都动过了哎。。

网友:
CPU 的复位有没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想想办法测量下CPU复位信号是否正常吧,然后测量下CPU到PCH的DMI总线和FDI总线对地阻值是否正常。

没有图纸,找不到此信号啊!有没有什么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有没有没出来的电压。。。。。。。。。。。。。。。。。。。。。。。

没有图纸,改找的都找了,感觉供电都正常。

网友E:
看看有没有没出来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看有没有没出来的电压

电压全出、、、、、、、、、、、

网友:
修不好的可以放在一边 以后有条件了再修下

网友:
你这个还算好吧,有PCI槽,可以上诊断卡,应该按时序来修吧,一步一步查,供电,时钟,复位,跑码以后再出集显电压……。

网友F:
这个不跑码应该是缺少cpu复位造成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个不跑码应该是缺少cpu复位造成的

大神应该把图纸 点位分享一下嘛。。。这华擎点位很稀有的,分享出来咯

网友:
这主板不好修就不修了,换又不值钱,修着费劲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这个不跑码应该是缺少cpu复位造成的

兄弟,能否把图纸分享一下,或者帮忙查一下,复位测量元件是哪一个,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大神应该把图纸 点位分享一下嘛。。。这华擎点位很稀有的,分享出来咯

20一张。某宝买的。你们可以去看看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兄弟,能否把图纸分享一下,或者帮忙查一下,复位测量元件是哪一个,非常感谢。

可以帮你看一下。留下qq我加你。反正空闲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以帮你看一下。留下qq我加你。反正空闲没事

非常感谢,  QQ:104945462   谢谢!!

网友H:
楼主把其它的检测过程分享出来下,  ,最好不要三板F    三板F下完后,就没有心情再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把其它的检测过程分享出来下,  ,最好不要三板F    三板F下完后,就没有心情再搞了,,,

没有图纸,不是三板斧,你有什么高招,说说?

网友:
有没有没出来的电压,有电压的有没有异常。,,,,,,,,,,,,,,,,,,,

网友:
电都出全了吗?供电,时钟,复位,每个芯片的

网友:
是不是缺小供电,或者主板与跑马卡不兼容没跑马反应

网友:
建议你打下桥上电容的对地阻值  H81 B85桥短路的可不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没有图纸,找不到此信号啊!有没有什么办法?

1150座子的复位点应该知道吧,不知道的可以找华硕点位,然后根据复位针脚,跑主板上的外围测试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150座子的复位点应该知道吧,不知道的可以找华硕点位,然后根据复位针脚,跑主板上的外围测试点。

测量了,只有0.8V 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测量了,只有0.8V 电压是否正常?

偏低了点,正常应该是1V左右的高电平信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偏低了点,正常应该是1V左右的高电平信号。

是桥直接发出的,不知道,是不是有点低?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是桥直接发出的,不知道,是不是有点低?

难道没有上拉部分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难道没有上拉部分吗?

没找到,没图纸,别人告诉我的测量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找到,没图纸,别人告诉我的测量点。

最好找份点位来看看。哪怕花钱买。

网友:
是不是有电压没有出来,你再仔细测一下

网友:
H81开始都不太好修!!!

网友:
先看看cpu复位有没有,总线阻值都正常,就只有干桥了

网友:
20元买的你分享下呢。。。反正你钱花了就给大家方便。你也可以赚点下载分。

网友:
我现在有三张板子都是不跑吗的,我也不知道怎么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