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90开机不显

楼主(2017-08-25):
M490   版号  LA48  MB
                   11264-3
                    48.4TDO7.031
开机不显示  测个个电感出来,唯独集显不出
也刷过bios,还是不行,谁有bios支援一下
有什么绝招也可以说出来

网友A:
内存和CPU有换过吗、

网友:
机器应该没有过内存吧,有些机器不过内存信号的话,显卡的电压是不会出的.

网友:
电流跑多少,查查有没有过内存。

网友:
我这里有个     就是进不去系统     头大

网友:
没集显  内存跑码
了 ?

网友:
现在好多机器都是过完内存才出集显 看看内存过了没

网友B:
换内存 和CPU 不行后,干桥   试试

网友C:
拔了内存跟插上内存电流有变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拔了内存跟插上内存电流有变化吗

拔了内存都是样的结果啊   还是不出集显供电 不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内存 和CPU 不行后,干桥   试试

这些都换过了 还是一样的 啊  桥有黑胶不容易干啊

网友:
还是刷完BIOS 不行            修集显吧 内存过没过

网友:
电流有多大啊?看看是不是还没跑码

楼主:
开机电流0.8A多 不要内存 0.7A

网友:
路过,学习中啊,服你了,呵呵额

网友:
小的转换电压都查了吗!这个机子有供电不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存和CPU有换过吗、

换过了,还是一样NG

网友:
供电都正常的话,就检测内存的复位信号有没有,30脚。

网友:
老火。。 你检查下信号都正常不????

网友D:
这款机应该还是BIOS问题吧,  刷个版本号 机器型号一样的BIOS 试试。
这款机板号好像几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款机应该还是BIOS问题吧,  刷个版本号 机器型号一样的BIOS 试试。
这款机板号好像几款吧

刷 过一次了。我也不知道是好还不行 ,谁手上有啊。m490。版号LA48

网友:
楼主都没描述具体故障,这样都不好帮你

网友:
电流是怎么跳变,是不过CPU还是不过内存或者显卡?

楼主:
不过集显  ,其他电压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