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00开机白屏维修

楼主(2017-08-25):
一台Y400的笔记本,开机白屏,外接也不行,分析此机器以前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一般就是显存的问题,直接加焊屏线接口的旁的显存开机,OK,显示正常,机器修复

网友:
这个显存恐怕得换,要不用不住

网友:
显存也会引起白屏啊?

网友:
是屏数据处理芯片吧………………

网友:
小白来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