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 来大神帮帮忙

楼主(2017-08-25):
    C,D点12V直流  导通A,B点,C,D点的12输入只做导通A,B点使用对A,B点电压不产生影响。来个大神看下 什么东西能达到这个功能

网友:
5V稳压吧。。。。。。。。。。。。。。。。。。。。。。。。。。。。。。。。。。。。。。。。。。。。。。。。。。。。。。

网友:
MOS管不就可以,G输入12V,导通S和D 就可以了

网友:
可控硅,继电器,原理一样。还得看电路是哪种设计。

网友:
有点高大上,但是我就知道复合型N沟道MOS可以

网友:
场效应管、导通就好了、加个TL431

网友:
这个      继电器或固态可控硅。

网友:
继电器,稳定可靠,简单粗暴。不二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