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经验 联想Z475 无待机

楼主(2017-08-25):
联想Z475 开机无待机 换掉待机部分滤波即可 有遇到的借鉴下 解决请加分 真正的通病
通病

网友:
应该是个别现象吧

网友:
滤波电容导致芯片自动保护了,不出pwm

网友:
什么情况电容的问题??不是电路的问题?

网友:
这是真的通病么,没遇到过,记下了,还是感谢楼主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