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款HM65平台本子,拆了独显集显也没法用的,你知道么?

楼主(2017-08-25):
HM65平台,只要有集显设电路供电设计,一般都可以拆了独显/断开独显供电/断独显晶振等方法,都可以自动切换到集显模式。我们常常以此方法排除独显干扰,快速定位故障点。

然而碰到如下两种本子:联想B470/V370,这个方法就不管用了。
就拿V370为例,板号LA37
昨天刚修一台,开机电流0.8不变,内外无显。测得供电都正常,唯独CPU集显供电没有。
PCI-E不支持诊断卡,只好换U、内存、刷BIOS测试,无果。
根据图纸找到LPC总线,直接飞线诊断卡,看到跑码卡3C,根据经验,是显卡没过。
果然,独显供电虽然有,但比正常低一点,而且供电IC发热,直接换IC和金属MOS管上管(GS漏电了),OK了。

这个本子,我试过断开独显供电/切断晶振一脚,都不行。

分析原因,我估计BIOS里没有单独集显使用模式造成的。

网友A:
这个应该是主板设计时没保留集显电路 机器是单显卡的

网友:
应该是BIOS没设计这种模式。。。

网友B:
楼主怎么判断独显供电偏低的,多少V哦很低吗

网友:
感觉这样飞线LPC有点啰嗦了,你直接测各电感电压不也能判断出问题吗

网友:
楼主所说的电压低,根据经验?有标准电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主板设计时没保留集显电路 机器是单显卡的

如何这样就没必要提出来了,这两款都有集显供电设计,进系统后,都可以看到集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怎么判断独显供电偏低的,多少V哦很低吗

正常独显供电0.8-1V之间,这款只有0.5v

网友C:
乌龟壳的就是爱出问题,不过楼主厉害,这么快发现问题,许多人可能会在CPU集显电压那里死磕很久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乌龟壳的就是爱出问题,不过楼主厉害,这么快发现问题,许多人可能会在CPU集显电压那里死磕很久

这主要依赖诊断卡跑码啊。3C,就是显卡不过。

网友:
以后碰到这种问题我有思路聊,路过,学习

网友:
楼主技术很强大呀,一般碰到这样的情况,都是发出去修了。

网友:
请问修好后独显电压有回复吗???
一开始量测就会有问题吧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大家多多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我记得 V470 有集显的。。。 独显没焊接上去。。。。

网友:
飞线LPC麻烦,,用示波器 测试 LPC

网友:
调几个电阻就行了。。。。。。。。。。。。。。。

网友:
这个机器应该是铁管吧  难道待机不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