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请问大神,关于苹果A1708的机子烧了一个芯片

楼主(2017-08-25):
苹果A1708的机子烧了一个芯片
不知道什么芯片,哪位大神告知,,不胜感激

这个IC  是CPU电感转换电压用的。,谁能告诉我,这个芯片的名称吗?

网友A:
应该不装没事吧,3组供电
有2组供电少一组应该没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装没事吧,3组供电
有2组供电少一组应该没事吧

亮不了机,,试过了。。

我还把3组连在一起了。也没有用

网友B:
这个机子还在保修啊,清一下拿去保修吧

网友:
你只有找料板 或者你拿回去保修喽

网友C:
思路很清晰,分析的也不错,楼主理论很好,感谢楼主的分享。

如你似风 -1 -1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子还在保修啊,清一下拿去保修吧

机子进了一瓶高端的洋酒。。售后肯定不保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思路很清晰,分析的也不错,楼主理论很好,感谢楼主的分享。

天哪。,,我分享了什么?思路哪一点清晰了?灌水也不要这么明显嘛

网友:
这就是个:mos管而已,可以找别的苹果料板上相同型号的代换  微信咨询:lyb1545945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