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kby3-lt 1.0 去除通病,电流0.8不动的第二奇怪毛病

楼主(2017-08-25):
目前手里有一块主板,联想的型号是kby3-lt 1.0的版本。接可调电源,发现电源0.4几不动了。因这此机有通病,发现cpu上面的电容导致的。拆除后,电流跑上去了。不接内存滴滴响。接到里面的插槽里,还是识别不了内存。接到外面的插槽,电流跑到0.8安不动了。换了内存还是一样的问题。我就把cpu上面的rtc电容全部测量后,没有发现别的问题。无奈,换了一个bios芯片,刷机后,还是没有改变。要坏,也不应该有两样毛病吧?用内存假负载测量过了,没有什么问题。能请问大师,这机器还有什么别的症状吗?就差bga了。请教师傅们。

网友:
可以考虑换CPU了  我也有个  去掉电容用了几天又不行了 风枪搞下 可以用 上BGA就不行了 正在等客户回话换 CPU

网友:
有没诊断卡接口,上卡看一下代码

网友:
上次我也有台触发掉电 ,也没搞定,是不是有什么其它通病

网友:
挡内存,内存条件测了没
那一大堆 找不到上假负载

网友:
这个机器加焊一下CPU试试看吧,容易虚汗

网友:
  我也有个  去掉电容用了几天又不行了 风枪搞下 可以用 上BGA就不行了 正在等客户回话换 CPU

网友:
只有换CPU了吧,以前修到这个主板拆了电容之后开机总是不过内存,后来换了CPU之后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