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求助 5S摔过之后尾插损坏,裸板开机60毫安掉电!

楼主(2017-08-25):
求助维修思路! 我是做
笔记本
芯片级维修的
手机
电路不怎么理解会! 自己的5S摔了下开机掉电,到60毫安就掉,往论坛大哥们指点指点维修思路!
笔记本

网友:
很有可能是CPU虚焊了,动手能力可以的话,可以试试重新安装。

网友:
摔的机子不好搞,有可能有地方摔掉点了。看一下是哪个部们受力了。

网友:
估计是哪断线了 你先试试联机不连。

网友:
对照着5s的点位图,查一下供电那个没有出来

网友:
摔的一般是虚汗,先把电源重装试试,如果还是一样就再查供电,阻值

网友:
这个我也不知道,要等下面老司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