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3437 报警6声,不显示

楼主(2017-08-25):
dell  3437  5437 DOE40-HSW-12314-1 独立 。。。报警6声,不显示,,查看的dell定义6声为显卡,。拆机测量显卡电压正常,先找个bios刷刷看。找了几个bios刷都不行,依旧六声。在群友里别人共享了一个给我,让我试试,刷进去,然后加电----响8声,插好屏线,亮机了。装好机器能显示也能进系统,但是进系统之前6声不断循环的响。肯定是设备管理器里独立显卡没有。老响着进系统没法给客户交代,不好收钱啊,于是乎找声卡吧,ALC3223的声卡,找到12脚beep,取掉连接12脚的电阻,报警声没了。就这样凑合这交差吧,

DELL 3437 5437 DOE40-HSW-12314-1.zip

4.56 MB, 阅读权限: 100, 下载次数: 86,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绝对OK

网友:
跟你加了分,曾经我也这样干了一次。

网友:
为什么把声卡的12电阻取了就不响呢不是说的显卡找不到的吗?

网友:
你这个是把喇叭报警声音屏蔽了啊?

网友:
刷了几个BIOS不行还刷

网友:
人才啊!杀猪杀屁股---------各有各的刀法!

网友:
能显示是表示功能性能都正常了 ?我觉得继续报警还是没找到问题的根源。而是把表面现象给干掉了

网友:
统一回复:①取掉12脚电阻只是没有蜂鸣音,系统听歌看电影还是有声音的。②刷了几个bios还刷,是因为这个机器得用合成bios。③这个机器六声报警的毛病根源还是显卡坏了,手头上没现成的,只有这样改了

网友:
之前在戴尔其他机也干过,机器能亮,不敢搞显卡,也拿刀片划断了事,好在机主只要求让电脑不乱叫,三个月多了没回头。

网友:
这样会不会进系统导致声卡不能用或者有杂音什么的?

网友:
这样曲线维修也还行,对用户来说影响不大。但日后对维修来说少了一种途径。

网友:
继续报警还是没找到问题的根源。而是把表面现象给干掉了

网友:
碰到一台这样的机器,显卡供电都正常,刷BIOS试试

网友:
去掉报警 直接就用独显玩吧 换显卡成本高

网友:
挺厉害的,思路清晰楼主。。。。。。。。。。。。。。

网友:
你的意思是屏蔽掉的报警吗  说说原理啊

网友:
节约成本才赚钱, 一菜刀砍掉 BEEP 才是王道

网友:
没解决根源问题,后续问题会变多

网友:
就是个BIOS的问题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