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50EP 进水

楼主(2017-08-25):
版号X450EP REV 2.0  机器大面积进水,腐蚀掉了很多小零件,
补了很多零件,还有些查不到了, 求一张 EC  和待机芯片附近的高清图 3Q!!!

网友:
进水的机子不好修啊。

网友A:
请问:这什么机器华硕的吗还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什么机器华硕的吗还是?

华硕的啊~~~~~~ v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什么机器华硕的吗还是?

华硕的啊~~~~~~ v .......
....

网友:
华硕的 看看有没有点位图什么的吧

网友:
华硕的机器没得图纸  没得点位

网友:
白色的点是有装配件。蓝色没装。紫色的有装

网友B:
有点位可以参考 也可以找个实物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点位可以参考 也可以找个实物图

3Q找了个点位图...  机器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