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 G470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7-08-25):
中午同行拿来一台 G470说是  不开机,接到手插上可调电源,待机0.017,按开关不触发.
版号

可以看到明显进水了

清理过后测量阻值  没问题,再次上电,还是一样的问题,只能看EC 条件了,待机正常,复位正常.

在往后面测量,当测到LID的时候,只有0.9V,正常应该为3.3V,

图纸 到了U32 ,测试U32条件 确是正常的,这就比较奇怪了,但是也没想这么多,直接把U32 拆了,飞线把,方便快捷.

后面从 EC的边上一脚飞了跟线过去, 问题解决

再来一张亮机图

网友:
修机器 又思路就是简单--

网友A:
估计是断线了!!飞线后会合上会不能待机吧 不过不影响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断线了!!飞线后会合上会不能待机吧 不过不影响使用

是的 我也是这么想的,飞长线 不美观

网友:
进水估计是短线了 老机器能用就行了也不用花时间修了

网友:
进水机子会长出现断线的情况,只要能找到就OK了

网友B:
楼主思路清晰,笔记 本上电序也很好,所以修的这么好!学习了

网友C:
EC的边上一脚飞了跟线过去,厉害了楼主

网友:
修好后花屏  原因是  PQ502 PQ501的滤波电容没装的原因   大家注意了

网友:
今天修了个g470 KB930换了四五个才正常

网友:
EC脚飞了跟线过去  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EC的边上一脚飞了跟线过去,厉害了楼主

维修嘛   就是图个方便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思路清晰,笔记 本上电序也很好,所以修的这么好!学习了

          都是 虚名而已

网友:
拆掉这个开关以后就会不休眠了吧

网友:
断线,直接飞3.3最方便

网友D:
U32是待机休眠电路吧,拆了它机器可以开,但失去合屏休眠功能

网友E:
发帖不易 必须加分支持

网友F:
LID信号合盖开关也是不触发额必查条件了吧

网友:
进水的最恶心 有一次修了进蟑螂的

网友:
楼主这线飞的六 估计是进水导致断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U32是待机休眠电路吧,拆了它机器可以开,但失去合屏休眠功能

是的 ,, 但是这个功能  我感觉可有可无.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发帖不易 必须加分支持

感谢 大佬   加分支持!!!!!!11

网友G:
引用 网友F:
LID信号合盖开关也是不触发额必查条件了吧

对呀  在不触发的都测量下ec这块

网友:
引用 网友G:
对呀  在不触发的都测量下ec这块

嗯 对了 你这头像怎么换的 为什么我只能换一次

网友H:
拆掉休眠开关应该就不会休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拆掉休眠开关应该就不会休眠了

光是拆掉是不行的,他好像哪里断线了还是什么,到ec  只有0.9V, 还是得飞根线

网友:
遇到很多电脑进水在家放一段时间才拿来修的,都发霉发绿了,真的很头疼

网友:
进水的机器时间长的老不好修了 有的修完还不稳定

网友I:
我也准备问下是不是修后花瓶了呵呵

网友G:
引用 网友I:
我也准备问下是不是修后花瓶了呵呵

没错,确实是花屏了,就是因为两个管子边上的电容.

网友:
很多时候我都是直接飞线的    方便

网友:
楼主厉害啊 秒杀 轻松解决问题 以后有好的学习资料继续分享给大家学习 谢谢楼主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没错,确实是花屏了,就是因为两个管子边上的电容.

是啊如果不注意会干显卡的呵。。。。。。。。

网友:
腐蚀这么严重,电阻容易腐蚀坏了,我修过几个这样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是啊如果不注意会干显卡的呵。。。。。。。。

我差点就去 干 显卡了  还好看了下论坛  发现有这个问题

网友:
这款机器的通病就是哪个位置的电容。这个进水的机器也刚好在那里

网友:
学习了,先看看全板电压正常不,再按时序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