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470 BIOS

楼主(2017-08-25):
Dell 5470 版号dajw8cmb8e1 e 按开关灯闪一下灭    或者偶尔开机    刷BIOS解决

迅维网chinafix.com_DELL-5470-JW8-KLBF 修改.rar

网友(2018-08-06):
我这有个5470也是偶尔开机,有时不开机,加电到0.0几  0.1几 0.2几掉电的情况,怀疑BIOS问题,刷下看看,先谢谢了

网友(2019-02-26):
我这有个5470也是偶尔开机,有时不开机,加电到0.0几  0.1几 0.2几掉电的情况,怀疑BIOS问题,刷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