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10 版号LA-A321P 断线维修

楼主(2017-08-25):
型号:联想S410

板号:LA-A321P

故障:触发0.20缺供电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S410的机器,以前修过几台,都是刷BIOS秒杀。。。拆开直接刷BIOS,刷完后故障还是一样。还是老老实实的一步一步查吧。供电扫了一遍发现缺少显卡供电 测量芯片工作条件发现开启0V。开启信号DGPU_PWR_EN是有板载CPU发出来的 查阅论坛资料有说刷BIOS好的,我已经刷过确认好的BIOS程序。故障依旧,有的说加焊CPU。 我试着用风枪加热一下CPU还是不行。。看来还得按照时序一步一步来查。测量PCH_PLTRST#复位都有了。难道还是BIOS程序问题。无意间测量BIOS芯片8脚只有2.3V,这电压应该是3.3V才正常。最后测量发现BIOS 8脚供电断线 直接从PR27 飞线到BIOS芯片8脚。故障解决附上官方分离的BIOS S410 官方分离OTP

网友:
握草,刷三个不亮楼主依然坚持BIOS问题也是了厉害了,我一般刷一两个不行就干显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