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8H61 PLUS V1.0 反复CPU风扇转转停故障

楼主(2017-08-25):
今天,维修一台  ASUS P8H61 PLUS  V1.0主板,通电后,风扇转一下就停,然后再转再停,今天也比较忙,不说思路了,简单测量了CPU供电,桥供电,内存供电,PCI-E上几个测量点,电压都有。
   不过,在风扇转时,快测 CPU 上的电压测量中,发现电压太低,0.8V,有手按压EPU芯片,有时电压会出现1.2V, 这问题感觉就是 EPU芯片“虚”了。跟着感觉走,快手上热风枪加焊膏处理,。等 温度下来正常后,开始通电   显示OK  。维修结束。
上图:
主板型号:P8H61 PLUS VER:1.0

处理后EPU芯片(即加焊完成)

安装 到主机箱里的主板:

开始通电后,风扇转起来时:

显示的第一个画面:

显示的第二个画面,即进入BIOS的图:

BIOS 图片

维修完毕OK!
原板拷出的BIOS 如下:
ASUS P8H61 PLUS VER:1.0 BIOS

网友:
大神一出手,便知有没有!修的赞!

网友:
加焊CPU电源管理芯片的主板,一般都不怎么用的长久,经验之谈。

网友:
ASP1000RM  的主控芯片吧?      50脚   频率设定电阻   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