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谁有笔记本电脑BIOS单词意思和说明

楼主(2017-08-25):
现在六代7代CPU出来有些笔记本里的BIOS单词都变了都不知道怎么弄了,上网搜索都找不到,要不就是一堆广告。那个版主能知道一番。十分感谢

网友:
一个一个的单词翻译,一般只记住几个重要的就行了

网友:
孰能生巧吗 放汤不放药,改来改去不还是差不意思

网友:
百度翻译    可以拍照     不用挨个输入
还有bios 新的efi  都有中文选项

网友:
撒大事;里面都是冷咖啡玫琳凯是多么弗兰克;的什么都可能米立方干的了

网友:
用翻译软件,一个个的翻译,其实大概内容都差不多

网友:
直接用百度就可以搞定,还有就是360安全浏览器上面不是有翻译

网友:
bios 设置我是记住英文大体印象,位置,以及大体功能。因为很多时候只需要简单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