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之后的维修

楼主(2017-08-25):
全版电压正常 复位都有的情况下  不显示 应该查些什么  求老司机指教。。。。

网友A:
什么型号得板子?电流跑到多少?跳变了没?

网友:
内存 smb,用示波器测 看有无波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什么型号得板子?电流跑到多少?跳变了没?

联想 E431的  跑到0.9  。。。。。。。。。。。。。

网友:
要判断有没有跑码,有没有读内存这些啊

网友:
0.9换个内存 刷个BIOS  跑码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联想 E431的  跑到0.9  。。。。。。。。。。。。。

先刷BIOS吧

网友:
复位完成  哪后面就是bios电路了   硬启动完成    然后就是软启动

网友C:
接下 查U 的复位 内存的工作条件 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接下 查U 的复位 内存的工作条件 等

CPU  复位有了  内存复位也有 电压都有  BIOS  也都刷过 的

网友:
电压跳变的 0 -0.46-0-0.88 -0.92   会掉电一次 再上电 论坛的BIOS  都刷过了

网友:
机子离奇的好了  刚逛论坛看了一篇修主板的帖子 问题是系统总线SMBDATA_有电压无波形  没事干就量了下手上的这个E431的电脑  然后发现SMB_DATA_S3 电压是4.8V ,  SMB_CLK_S3 电压正常3.3v 两个上拉都是正常的3.3v 查了下这两个信号去了 U8的储存芯片 就把U8拆掉量了一下  发现还是一样 就把芯片装了回去 结果再一点 机子点亮了   再拿表去量了下两个信号 是2.4v  也不知道到底怎么好的  哈哈

联想 E431 NM-A043.pdf

网友D:
当cpu得到复位之后    就会通过发出寻址信号到南桥(测量不到   信号线走中间板层)     南桥再通过lpc读取bios程序         开始自检跑马        先自检内存(看是否检测内存就示波器打smb)      再自检pci设备(    一般自检pci是无法测量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D:
当cpu得到复位之后    就会通过发出寻址信号到南桥(测量不到   信号线走中间板层)     南桥再通过lpc读取 ...

如果检测不到SMB  是不是说明是 南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