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ASUS华硕Q501LA MB REV 2.1 开机0.3A不跑U 维修

楼主(2017-08-25):
ASUS华硕Q501LA 板号:Q501LA REV 2.1

CPU:SR170    8个显存/还是内存?

现象: 原来不通电 按开关没有反应不触发,3 5V电感无电压  应该说根本没有B+电压...
一量B+对地了而且隔离电路第一个N管 S D极也是通的换上好的管子,
B+  上3V烧机 手摸全板电容 发现内存槽这边上中间有个小电容超级烫 。。拆了
上电再量B+ 仍为0V, 看来但是还不通电,,,

再进一步测检查隔离电路 的两个N管 G极没有电压
查看充电IC 型号是24735A。20脚供电有19V,ACDET- 2.8V都 正常
4脚 ACR驱动才0.5V  明显有问题 换了之后,4脚驱动19v,隔离电路的两个N管G极立马有24V,电流有了0.02 。

待机电感电压3.3V 5V全有了,,还是不触发??

只好先刷BIOS了,论坛上下个BIOS刷上可以开机到0.33A不动了 内存复位没有电压才0.1V,屏也不显示的、 也是醉了这么多问题 。
CPU电压1.7V 1.05v  内存 1.35V 0.65V REF VTT  SPD 3.3V都 正常 1.5V USB 5V 无线网卡3.3V  好像没跑码、
再找一个刷也是这样。。不知道 是不是BIOS不对了,,大家还有好的BIOS吗?
原来BIOS备份下来查看了ME是 Firmware v9.0.31.1487 版本的。

网友:
这个BIOS 有人刷了OK了,,我刷了不亮 ,可能电路有问题 。

网友:
那是不是CPU坏了

网友:
谢谢分享 下载下来保留下来.................

网友:
正需要下载 了,谢谢楼主,希望能用

网友:
我也是醉了,原来是BIOS的问题,下次修到这款机器就知道了

网友:
                          留下 刷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