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552L维修求助

楼主(2017-08-25):
机器接机是大电流5A 拆开主板 是1.05v芯片坏 换了l个AJPE 公共端不短路了,拆电0.03 待机 3v 5v 有了 但1.05也出来了 而且还会跳变 0。75v到1.05V来回跳变电感对地阻值11欧 芯片有3.3V开启 现在搞不明白是不是桥有问题 还是EC这块 谁对这主板熟悉 或者有好板 帮我量下 1。05电感对地阻值正常多少 或者碰到类似情况指导一下   谢谢

网友:
大功耗的电感对地阻值十几左右。大短的话修好了估计应该能亮机了。要么就是这个电压去的那个地方也有问题。

网友A:
我觉得这个电压后级还有问题,是不是还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这个电压后级还有问题,是不是还短呢

我没按开关就出来了 这是为什么。。。。。。。。。。。。。。

网友:
后级还是有短路吧   看看电容什么的      不摁开关就开机没放bios电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