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启天A3000一体机

楼主(2017-08-25):
联想启天A3000一体机 AMD的机型号,现象:进系统几分钟,图像一亮一熄,一亮一熄,这机有外接,外接显示器一切正常,拆机,发现高压条的开启,一高一低,反复跳变,于是把高压的开启接到屏的供电上去了,以为好了,但过了几分钟,也是一亮一熄,这回灯管是常亮的(因为接了屏供电),外接也是正常的,不知那位大神修过此问题,会是BIOS的问题吗?

网友:
怀疑这个机器的BIOS有问题就先刷个BIOS程序吧

网友:
有一个8个脚的给屏幕供点的,我记得是在CPU的 旁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