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开机不触发

楼主(2017-08-25):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电脑、不开机、替换法判断是主板坏、换了主板就好了、后来闲着没事做自学修主板、活到老
学到老、学无止境嘛、结果发现问题所在、感觉很容易但不会弄、就知道是开机电路问题、如下

主板型号:昂达H67/H61
问题、开机电源风扇不转、绿线不能被拉低、短接绿线可开机、开机有显示正常、
测绿线到PSON#电压正常、IO型号是NCT5577D、然后我测了3VSB正常3.3v
、测S3#正常3.3、请问还需要测量什么条件啊、我找PM-PWRBTN#没找到、PWR-SW 也没找到、PWR-SW应该是正常的、应为我量了电子的3V没有、就换了块电子放了电、32.768换过、32.768的谐振电容也换了、32.768的压差值也正常、就是不能启动、是不是IO坏了、这种IO需要那种型号的带换啊、我查了这个IO可以用5332D带换、但是我手上只有个5335D、不敢换、没积分下载不了图、也不知道两个能不能换、

然后我是学校里出来的新手、大神勿喷、我是查以前我做的笔记慢慢修的 、求帮我分析下、谢谢迅维网了

网友:
图片不能超过2M、我5S拍的都超过2M、所以发不了图、要郁闷了

网友A:
请问49脚的电压是多少伏呢???

网友:
前几天我也刚好修到这块板,49脚才0.6多伏,不正常的。29脚,28脚电压都正常跳变,31脚却没 有收到SB的S3信号,最后换IO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49脚的电压是多少伏呢???

0V、但我不知道49脚电压哪里来的,没电路图,看不懂这个rst英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49脚的电压是多少伏呢???

49脚有3.3了、刚才量错了哎,我是不是很菜,

网友B:
更换一片IO 试试呗,换了要是还不好 得检查下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49脚的电压是多少伏呢???

49脚3.15v,29脚3.3v,28脚3.09v,31脚3.26v,30脚4.32v同绿线电压一样,是不是io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更换一片IO 试试呗,换了要是还不好 得检查下南桥

哦好的,谢谢了、io可以用5535代换么?

网友:
这个I\O很少见呀,是不是只有新一点的主板上才有呀?没遇到过

网友B:
最好 找到同型号,能不能替换呢你得查这两个芯片脚位的定义了

网友:
测绿线到PSON#电压正常?????????  这就是拉低绿线的信号

网友C:
正常pson是低电平。。。。。。。。。。。。。。。。。。。

网友D:
加焊一下30脚,,不行就只能换io

网友A:
感觉是IO有问题,但你的31脚已经收到S3返回信号,可以在31脚加个二极管来控制PSON#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IO有问题,但你的31脚已经收到S3返回信号,可以在31脚加个二极管来控制PSON#

IO已换、还是不行......刚才刷了BIOS、也不行、好无语了我、估摸着南桥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焊一下30脚,,不行就只能换io

IO已换、还是不行......刚才刷了BIOS、也不行、好无语了我、估摸着南桥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常pson是低电平。。。。。。。。。。。。。。。。。。。

额、我看看、反正IO也换了、估摸着南桥坏了、BIOS也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 找到同型号,能不能替换呢你得查这两个芯片脚位的定义了

换了、一样的、引脚定义一样、通用、IO已换、还是不行......刚才刷了BIOS、也不行、好无语了我、估摸着南桥坏了